三星液晶新问题

楼主(2008-01-02):
今接修1台三星711N的液晶显示器开机后按任意键就关机,再按开机键反不能开机,只有按"NTER"才能开机,按键插头拔掉后有时"自动",有时"菜单"自动弹出,求解.
按键都检查过

网友:
先查供电,再换MCU。在显示器维修中,故障现象一样,本质原因不一样;故障现象不一样,本质原因却一样。

网友:
三星液晶新问题(已解决)

开始我也以为这显示器会有什么新问题,换了个驱动板现象还是没有变化,最后还是按键坏了

网友:
按键都检查过了,怎么最后还是按键的问题?是检查方法不对吗?检查按键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开机后拔下按键板插头。

网友:
哪个按键漏电了吗?。。。。。。。。。。。。。。。。

网友:
楼主说的未免有点另人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