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区SF方法

楼主(2008-01-02):
1认盘进pci-pc3000   TOOLS->UTILITY EXTENSIONS->VIEW MODULES->#18->修改第一个字节为00并校正验证码->write to hdd->退出pci-pc3000 断电,通电再进入pcipc3000就进入C区---Firmware 由原来 YAR41BWO 变为YCR41VJO ,生成ldr文件(如果是用别的ldr进入的最好读出c区固件,通过from profile files 生成,)断电退出pc3000 ,跳安全模式用上面生产的ldr  这时要注意2点1.sn有没有读出,2点UTILITY STATE 看看两个验证码是否相同  如果没有说明固件有错误,自检不会成功,启动自检 关掉id=06 id=90 进程,写入硬盘,退出再重进,开始跑自检(选第一项不断电),断电推出再次通电加ldr 等大概不到1分钟,自检自动启动,通过selftest monitoring 查看进程,到id=89 后开始从A区载认,然后从A区继续执行.

从c区启动自检有很大局限性,1首先c区固件好的不多,碰到的没有几个c区是好的,c区固件坏了读出来用mrt修一下再写进去没有问题,和A区的方法没有区别,但好像不能写其他盘的固件写了以后,即使写测试通过也写不进任何东西,一写或一开自检就busy,2.C区的副头是空的主头坏了就没发做自检.我碰到过C区自检敲盘,在A区做成功的.总的说来对C区认识还不深.

如果自校准过不去的话,我们可以将下面几个流程禁止: 0009   0006(外部等待事件) 0089(电源关断)

禁止的方法是在自校准界面下选中要禁止运行的流程,按F8键即可!

网友:
我来看下,分享经验.非常感谢

网友(2008-03-24):
老大这么好的贴   没人顶上来啊 !!!!

网友:
在请问 老大   “TOOLS->UTILITY EXTENSIONS->VIEW MODULES->#18->修改第一个字节为00并校正验证码“  怎么样 校正验证码  ???   小弟  不懂!!!

网友:
很有帮助 最起码摸到门路了 感谢拿硬盘当枕头的挪移老兄

有的地方得自己体会了

比如我刚刚跑的盘 02到04全得关了 要不然过不去~

网友:
一般多长时间跑到89回A区??

如果把89关了是不是自己跑回A区一直跑下去跑完为止??

网友:
还是不怎么明白是什么意思,老大能不能做个图出来~

网友:
是呀!我同意楼上建议!楼主能否给个图呀!!谢谢

网友:
找了好久才在这找到,很有用的介绍,谢谢楼主,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我下次用用,但是我有是用C区做SF的时候过不了0038 373,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38时间稍微长一点吧? 不行就重新开 没问题的

我这块盘一天都开了不下20遍了

网友:
谢谢分享,我从来没有跑过C的,看来得学下这个了。

网友:
现在最头痛的是敲盘的怎么搞,加C区LDR也敲呀!

网友:
好东西,楼主真是强人啊,多多学习,顶起

网友:
没跑过C区,看的有点头晕晕的。。。。。。。。。。。。。。

网友(2008-09-04):
还在学习中,,,多谢    好东西

网友:
在别的论坛看过了。。谢谢啊。。

网友(2009-07-04):
这是PC3K里的教程,不过我安这个作6E(我只有一个6E盘修)的没开始跑过

网友(2009-08-07):
楼主真是强啊,别的论坛没有的这里都有。

网友:
看来,挪移兄台,不简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