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时间与CMOS时钟不同?

楼主(2008-01-02):
我主板出现的有趣的问题,chaintech nfoece2主板,装winxp sp2,系统显示时间要比主板实际时间快的多,使用一个小时能快20 Sec,重启后时间正常!
重启

网友:
想问一下楼主怎么知道系统时间比主板时间快?是怎么对比的?

网友:
还没见过,一般系统里的时间都是取自cmos的

网友:
不会吧~!~!楼主~!同意二楼和说法~!你是怎么拿二者作对比的~!

网友:
我是用网上同步时间软件比对的,系统时间快的多,只要重启,系统时间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