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OC液晶开机屏幕一直闪黑屏[已解决]

楼主(2008-01-02):
AOC液晶D471+最近刚刚开机那3分钟,屏幕一直闪黑屏,
正常---黑屏--正常----黑屏--正常----黑屏........

指示灯也是绿变黄又变绿.........如此循环

持续3分钟这样就稳定了,,

关机久了再开机就出现这个状况..

为什么呢???

网友:
打开看看.会不会是电容变质了没有.怎么好像电容有问题.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先检查电源部分是否良好,有无爆电容。。。MCU是否良好

网友:
应该是电源故障或高压板故障.......

网友:
供电问题,这个基本都不用查

网友:
今天我开了机,发现有一个16V470μF的电容“鼓包”了,换了一个25V470μF的,结果毛病还是存在。旁边还有三个电容,一个16V470μF,两个16V1000μF,索性把另一个16V470μF的也换了,16V1000μF我没有,暂时没换,结果还是没有搞好。准备明天白天去买电容。最后我试了一下,把通往灯管的线路断了两条(四灯的),结果开机正常了,不过五秒钟之后就自动关了,绿灯还亮着。还有就是开机正常然后黑屏的时候,听到吱吱的声音,也就是说吱吱一响,马上就黑屏了。

网友:
譏譏叫應該是高壓變壓器的電流聲喔.是不是可以替換高壓板?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使用简体字!

网友:
支持超级版主,发一些怪字体。看不懂是什么意思。

网友:
呵呵,LZ捡到宝咯,像这种机这样的问题还是常见的!

网友:
还是电源问题,认真排查吧~~~~~~~~~~~~

网友:
回复错了~~~~~~~~~~~~~~~~~~~~~~~~

网友:
已经搞定了,谢谢大家,结果还是电容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液晶也有G1?有没有搞错 :lol

不好意思了,是回复别的帖子,但操作得太快了,没看清楚,失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