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笔记本有时白屏

楼主(2008-01-02):
东芝超薄笔记本有时会白屏,有谁修过?

网友:
看高压板第三脚的电压是否正常?
3,3 V

网友:
我修过,烧保险了,换了就好 如果不好就检查供电,或屏坏

网友:
我一般直接飞线就Ok,楼主的有时候白屏估计可能是屏线方面的原因。

网友:
学习了,期待着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