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影霸7300LE奇怪的故障

楼主(2008-01-02):
小影霸7300LE显卡插到主板上第一次开机检测卡跑66乱码,主板自然点不亮了,按复位也是66,非要按住开关关机然后再开机就能点亮,点亮后进系统玩什么都正常,但如果重启或进CMOS设置主板又跑66不亮.已排除主板原因,确定是显卡的问题,显卡已在其他几块主板上试过第一次开机都跑66,非要按住开关关机然后再开机就能点亮,请同行指点!!!!!!!!!!

网友:
真郁闷,刚才去新天下的网站却没有显卡的BIOS下载,BIOS应该也没问题,进系统后显卡驱动也正常,玩游戏也不死机,

网友:
你去把供电部分的电容换了看看好不好。找BIOS 去www.zol.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