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的不知修那里了!!!!

楼主(2008-01-02):
现象是场不同步。图像上下跳动。
CPU到行场小块一路完全通通换完。场放大电路中电容通能换完了。示波器测到行场小块的行、场波形输入完全全正常。
故障一点没变。高手些,我应该弄那里了呢。

网友:
不好意思。今天才发现有这个BBS。有点急动。写的有点乱,字都打错了都没看。牌子是MAG.但有一点,我真的没有看到那里有公告。

网友:
你找下有没场同步电位器的试调一下就好的.........

网友:
应该线进总线调整一下试验啊。

网友:
是什么显示器呀,你只说了个MAG,没有型号吗?
   你在行、场小信号芯片的行、场输入脚测到信号正常的话,那说明同步信号到了行、场芯片。可以代换一下芯片嘛。场不同步干嘛要检查场输出电路呢,哪些大电容与不同步是没有关系的。

网友:
  LZ没有说清机型,所以大家只有乱猜了,再说场向上或者向下不仃的滚动和场一会跳一下,一会跳一下,是不所不同的,前者好理解,后者应该在干扰上找问题,看看是不是有什么信号窜入了场电路而造成场不同步。

网友:
各位呀.小弟技术不行呀.没修好呀.但客人也没来拿.本来是想换个行块试一下没的同型号的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