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锡炉换南桥和CPU座成功率怎么样(附图)

楼主(2008-01-02):
北桥就不说了。换座应该没问题,换南桥成功率怎么样呢?
换的时候,板子要不要和锡炉粘在一起?还是不要让锡碰到板?
小的才90元,大家觉得怎么样啊?
cpu

网友:
那么便宜!~哪有卖啊?我想换座和槽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不过我想放在里面的锡应该比它贵

网友:
大小是不是太小了点?尺度最小也要比板上最长的内存槽要长的才好啊

网友:
下面那个结构不合理,不好放板子。一定要注意买结构合理的!
[
]

网友:
90元的锡炉够便宜的,不知道能不能用的长

网友:
锡炉是不贵,主要是锡贵,又涨价了

网友:
桂林75元就有在卖了. 不过买了就用过一次..不好用

网友:
呵呵,谢谢楼上的。
是不是太小了而不好用呢

网友:
看着不错呀,又不贵可以搞一个试试的呀!

网友:
我用过很不好用,锡块和炉花了280.白扔了!!!

网友:
换南桥和座子的话圆形的小锡炉还可以,主要是自己要掌握好温度和时间,不然在锡炉上放时间长板子就鼓包了

网友:
好像就是个电炉子加了个温控的东西。没用过。觉得好像小了点。不能换内存槽。

网友:
电炉加温控换普通板的插槽、CPU座没问题,便无铅的就不行,不小心就会把PCB板烧焦

网友:
正要买,可是锡实在是太贵了,下不了决心。

网友:
锡炉好难用,板子变形,有异味,还会连锡,还要自己改造,换桥买2个好点的风枪都可以

网友:
呵呵!还要换桥吗?
锡炉都是自己!没用过!如果可以的话!我也买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