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G57i显示器开机保护

楼主(2008-01-02):
一台LG57i 黑屏,亮绿灯,刚开机有"唰"地高压声,但是一秒钟后就听到“吱啦啦”地声音,进入保护。刚开机时监测高压包次级输出的40V和-120V电压偏高,TDA4858的第2脚电压瞬间有4点多伏,+B1   185V正常,该机虽是15″但采用了双行管工作方式,高压部分是185V直供电,扫描系降压式,HV/ADJ取样于高压包11、12脚,通过IC702(KA358)运算处理,到TDA4858的5脚,但这条路查遍未见异常,该机有两只行管,高压行管(其实应该叫高压电源管,因为该管D极没有逆程电容,只有一只102P的消振电容,而且夹在2个二极管中间),另一个锯齿波扫描行管,其逆程电容为5100P,之前已并过5600P的试过,仔细观察,该机+B2的取样是来自高压包的40V电路,确实是超压,但TDA4858的3、4、5外围(TDA4858已换过)几乎第个元件都查过,未果现请教各位,谢谢!

网友:
没有人知道吗?都没有一点头绪了。。。。。。。。

网友:
这台机子已经放了好久了还是没有修复,难道真的是高压包的原因?
有师傅修好过这种故障的请指教一下,客户过几天要来拿机器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偏高是什么概念,比正常高多少?
是保护?还是无信号待机呀?
感觉是主机到尾板的连线或接头,再就是尾板到主板的连线了,你看一下吧。

偏高就是基准电压40V在开机瞬间升高到50V以上造成X射线保护停机。
主板到尾板的联线已经测试过是正常的

网友:
新换的高压包吗?调一下二次电源电压调整电位器

网友B:
断升压电感,看指示灯不会亮?
我记的早几天修过一个长城的,也是一上高压灯就灭,断升压电感,灯亮,,行管,高压包没坏,后来,查来查去,是高压包一脚,整流出来的一个二极管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断升压电感,看指示灯不会亮?
我记的早几天修过一个长城的,也是一上高压灯就灭,断升压电感,灯亮,,行管,高压包没坏,后来,查来查去,是高压包一脚,整流出来的一个二极管穿了

这种电路是185V降压的,不是升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