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精英paipat不能用两根内存

楼主(2008-01-02):
有两块p6ipat,有两块主板,c1.2,mx400,双现代128m内存,一块好用,另一块不能上两根内存,否则打开固定网页或游戏就死机,鼠标不动。单根没有任何故障。希望有经验的大哥帮忙。
主板
求助

网友:
回复 网友A:
检查1、内存供电。2、CPU供电

网友:
内存 3.35v cpu 1.52v 都可以
各位老大 帮忙呀!

网友:
哪个槽不行。好好研究一下,清理清理,可能就好了。我以前遇到过是某个槽不行。

网友:
都清理了 不行呀!每个槽用单个内存都好使

网友:
求求各位大哥 帮帮我 我换了几个滤波电容 好点了 但有时候还是死机

网友:
感觉是供电带负载力不足引起 应该查内存供电

网友:
怎么查呀? 我量过3.32v,高手进来帮帮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