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本的电源指示灯亮说明什么?

楼主(2008-01-03):
本本的电源指示灯亮就说明至少它的系统供电是正常的,比如开机瞬间电源指示等闪一下既灭,可能本本的主板存在短路,但是指示灯亮,可以判断它的系统供电5V,3.3V是正常的,这样说对吗?
主板

网友:
恩,可以说明系统供电正常。

网友:
哦,指示灯亮就说明系统供电正常。我总算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