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5主板,pci插曹不能用??

楼主(2008-01-03):
是intel 915主板,没有集成网卡,在pci插一个网卡,夏天被雷打坏了.
换一个网卡也不能用.四个pci插槽都不能用了,这是什么问题造成的??
主板
Intel

网友:
SB有问题的可能性打,可以换板子了!

网友:
先檢查pci供電吧
可能你的兩片網卡都有問題
:lol :lol
[
]

网友:
-----------先打一下PCI BUS,被雷击过,SB不良的可能性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