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清MATS测试结果的解决方法

楼主(2008-01-03):
对于有些花得比较厉害或者是乱码的显卡,用MATS测出来后没办法看得清测试结果。其实解决起来非常简单,我们只要运行一个如下的重定向命令就可以将测试结果转存到一个文本文件:MATS >a.txt
    随便我们在显示正常的机器再查看这个a.txt里面保存的测试结果就可以了。这是我自己的一点小经验,与大家分享。

网友:
MATS本来就是这么用的 o(∩_∩)o...哈哈
一般都事写好批处理 让他输出结果文件!

网友:
MATS本来就有个TXT文件是放测试结果的。不需要转

网友:
学习了!!!!!!!!
谢谢“心在飞翔 ”又让我学了一着。

网友(2008-12-12):
在DOS中拷一个EDIT 就可以看到REPORT.TXT内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