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清华同方超锐k431无法用ghost

楼主(2008-01-03):
(图片)

网友:
不能用Ghost大多数是分区的问题或者是硬盘有坏道造成的

网友:
用pe启动盘

用pe启动盘,在虚拟xp中用ghost32克隆

网友:
可以把问题说具体点,是ghost无法运行,还是运行到哪出错!

网友(2008-02-15):
GOSTH上去有提示吗?详细点

网友:
我也想知道不能鬼的原因,我的scsi硬盘的raid5上都能用鬼。所以我也好奇怪的。

网友:
不能用GHOST的比较多,有时是分区的问题,有时是主板就根本不能用,记得有个华硕的本本,换了几个版本的GHOST的都不行,最后只能用安装版的装了,呵呵  ,这个很正常!

网友:
K43据说是不能用ghost安装的,但是我用最新版的ylmf的ghost能装,没什么问题
华硕的本本最好用安装版装,ghost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