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H-P15L4液晶偏红色,求助!

楼主(2008-01-03):
一台联想LXH-P15L4
故障现象为:满屏为红色!不接信号时提示语正常,连主机后花屏.是存储器的数据坏了?还是MCU坏了?哪位师傅有这个数据传一个给我!先谢谢了!我的QQ:373133199 或者kindking0007@yahoo.cn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14579-1-1.html

论坛液晶区还有好多帖子可以参考。

网友:
不是MCU数据坏了,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vga信号线断了。需要更换一条。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可能是这类的通病, 我是刚遇到的还没搞好,也想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是屏线的问题,我的修好了,查一下VGa线

网友:
看接口电路附近的几个极管有没有击穿啊

网友:
大家在维修时,最好把自己的 分析判断思路也一并上传,找出不足,吸取其他人的分析思路长处,得以提高。

网友:
大家可要注意LZ的<花屏>这个字眼哦,VGA线是不会造成花屏的,我认为还是按如下方案排查:
1.先排除屏线或接触不良等.
2.检查驱动板的各路电压,重点检查3.3V
3.更换或重写24C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家可要注意LZ的这个字眼哦,VGA线是不会造成花屏的,我认为还是按如下方案排查:
1.先排除屏线或接触不良等.
2.检查驱动板的各路电压,重点检查3.3V
3.更换或重写24C数据.

就是这么个思路

网友:
这个故障我也遇到过,很好解决  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