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03):
1.开上盖(有文字的盖)想看内部盘片,去掉6个螺丝还是打不开,有一边似乎有个卡子,不知道怎开
2.底部电路板拆下,不知道盘体轴上与板触点4个定义,两长(在两边)一短,一长标志“MW10”,另外一长标志“1+三角+RU4”。
3.盘体电源接口出有20针接口也不明定义和作用
电源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B%D5%C5%CF%C8%C9%FA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2%C5%CC%C4%DA%B2%BF
[
]

网友:
标签下部还有个螺丝的
得把标签撕开拉拧

网友:
非常感谢,果然有个螺丝
非常感谢,果然有个螺丝,经验太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