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判断开机电路的触发方式

楼主(2008-01-03):
I8702 IT8712 W83627F W83627F W83697HF 和VIA的相当大部分主板是通过BIOS触发开机.许多主板则通过南桥触发,那么,当我们拿到一块新的主板,如何判断是通过哪种方式开机的呢?在等待中,谢谢.

网友:
你上面列的IO一般都是在INTEL的芯片组的板上的
所以有个小规律:
INTEL和NVIDIA的板基本都是通过IO触发开机的。
而VIA和SIS芯片组的板一般都是通过南桥触发开机的

网友:
没见过通过BIOS开机的

一般使用8702,8712,83627,83637的板都是南桥+I/O的触发方式~
新的VIA,SIS一般的是南桥独立完成的~

网友:
INTEL.NVIDIA 都是通过IO和南桥触发
SIS VIA直接是通过南桥开机的!!!

网友(2008-04-27):
没见过bios开机的,楼主是怎么学习的,同意楼上几位同仁的意见

网友:
常见集成开机电路的IO芯片
W83627HF  W83627F  W83697F  ITE8702 ITE8712 W83977

如果IO芯片是上述几种,就肯定是SB+IO 触发

有不对的请高手更正

网友:
学习了,多少也明白了一点。那么AMD的呢,

网友(2011-02-09):
谢谢楼主和大家的谈论了,明白了如何判断主板开机的控制方式

网友:
这个没有什么,直接跑线路,两下就找出来了,

网友(2014-01-11):
{:4_94:好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