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维修内存时的怪现象

楼主(2008-01-03):
我在修DDR内存时,换板之后在04版测试仪上全过,但我在自检的时候出现00E0,意思是板上芯片与效验信息不符,于是我从刷效验,问题依旧,没办法只好借助RST了发现有虚焊的,进行补焊,这时在04版测试仪上自检通过了,用万用表也确定芯片是好的,我以为大功告成了,可上机蓝屏,我都郁闷坏了,我又查找了好长时间终于发现问题所在,就是芯片的数据区针脚间卡有东西,造成局部短路,我无奈取下清理后重装后,一切正常

网友:
可以测量它的对地阻值,如果阻值不超过30欧的误差就可以认为片子是好的
对于DDR的8位板来说,一般两个个排组控制一个芯片,而SD的8个金手指控制两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