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3 的本本加点不亮.

楼主(2008-01-03):
一台IBM T23的本本加点不亮.一开机电流表左右摆动,幅度也满大,从0.1到1.2又到0.8.
过一会就到0.8到0.9之间指针不动.换过内存了,不行,请问高手,是哪的事啊??

网友:
这个很容易CPU供电的电感脱焊 ,  你最好先加焊一下 也许就好了

网友:
呵呵,还不行全部加焊一遍。

网友:
如果好了最好上来说句话,讨厌的有始无终

网友(2008-05-29):
今天也在修一台T23加焊了也不行,是哪的问题呢

网友:
我们今天也修了T23,换了二极管就好了。
呵呵,先用万能表测测二极体值呀。

网友:
楼上的说下是哪个2极管呀,说清楚呀

网友:
T23北桥旁边的电感加焊试一试

网友:
T23那电感容易掉,通病,。。

网友:
先看看:1。8V出来了没有:然后看看加电时1。8V掉不掉电:还有就是CPU电感虚焊了没有。这些电压如都上来了那就看看信号跑那了说一声 。

网友:
电感掉了,看看还有没有那个电感

网友:
我也遇到了好几台加焊电感就好了,T23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