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17纯平显示器,极暗的问题

楼主(2008-01-03):
同上,如题。
使用一切正常,就是屏幕太暗了。。。。太累眼啊,同时图像还有些模糊!
(尾座很好,都处理了。。。)
不知症状所在。。。
显示器

网友:
如灯丝,G2等电压都正常显示暗,说明CRT管老化了。可把G2少许调高一点,模糊的问题调一下高压包上的FOCUS.

网友:
你应该是调高栅级电压!图像还有些模糊就调聚集!

网友:
你查一下亮度电容有没有问题,Y信号通道,

网友:
检查G1.G2电压是否正常.灯丝电压是否正常.如以上基本正常的话.可以将G2电压调高一点.

网友(2008-02-23):
把G2调高点,是个可行的方法,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如果调高G2就发灰了,就可能是显像管老化了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