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高手呀急呀诊断卡跑7F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8-01-03):
我现有一块主板,是集成显卡的,开机26也能过,跑到7F就不动了,显示器不亮.请问高手们这是什么原因.....?????
急用小弟在这先谢了.....
显示器不亮

网友:
7F应该亮机,不亮应该与显卡及相关的部分损坏有关。

网友:
显卡是集成的,集成在哪个芯片中??

网友:
北桥了,查AGP的各个条件,正常的自豪感刷BIOS试试,论坛上有吧,

网友:
刷bios后故障还是一样,怎么办呀????

网友:
检查内存,检查接口,下来压北桥如果有显示那就是要加焊北桥了。
[
]

网友:
如果供电电压正常的话 那你就量一量 agp的针脚的三原色 还有数据线的阻抗是否正常了 不正常的话 北桥有问题

网友:
7F应该是检测卡跑到头了。应该开机了。我认可能是北桥开焊了。给北桥补下焊试下吧。

网友:
北桥怎么补焊啊?请教高手怎么补啊????

网友:
15针头与北桥相接的电路是否有问题,仔细查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