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P800-X AGP插显卡.卡在2A,插PCI显卡点不亮的故障修复

楼主(2008-01-03):
故障为AGP插显卡.卡在2A,插PCI显卡点不亮的故障修复,但能跑码,这个应该是P4P800-X通病吧,在论坛上搜了一吓,找到有说是0欧的电阻坏了,用万用表量了一吓,没有烧坏,接着用示波器量AGP_CLK和PCI_CLK,发现都没有起振.因为AGP_CLK和PCI_CLK都是由PLL发出的,所以怀疑是CLK865J02F坏了,由于手头上没有这个IC,于是到网上买,第二天,IC到手了,换上IC,接着试机AGP显卡和PCI都能点亮,因为手上有两块这样的板子,都是这个情况,所以觉得这个是P4P800-X的通病.跟大家分享一吓经验.

网友:
楼主运气好呀,我就没有遇到过换时钟芯片好的,这个一般不容易坏,

网友:
我这有6块是这样的,但不是你说的那个IC问题,是第三个PCI上接了诊断卡就会这样。换其它的就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故障为AGP插显卡.卡在2A,插PCI显卡点不亮的故障修复,但能跑码,这个应该是P4P800-X通病吧,在论坛上搜了一吓,找到有说是0欧的电阻坏了,用万用表量了一吓,没有烧坏,接着用示波器量AGP_CLK和PCI_CLK,发现都没有起 ...

常見
我換了那個貼片 t40就好了

网友:
我修过的显卡也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不过碰到显卡主控虚焊的不少啊    都是应吹风一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