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不给启.请各位大侠指点

楼主(2008-01-03):
电脑死活不启动,诊断卡显示C 0.我用替换法排出了其他硬件的问题,只剩主板没换了.技嘉8I845PE-RZ的主板.希望众位高人指点一二.谢了

网友:
技嘉的主板出C0无非就是一BIOS坏了,二是CPU座空焊,你重点查一下这两方面的,

网友:
恕我愚钝.BIOS坏了咋查啊.是不是把COMS电池取下来,把主板上的电池槽里的正负极给短路一下啊?

网友:
BIOS坏就刷一个,BIOS块坏就换BIOS块

还有IO有问题也会档C0,参考一下吧

网友:
再问大虾.主板上的三极管APL1117 AG57R坏了会怎样.会不会造成电脑不启动

网友:
1117坏了,一般是启动不了的.

网友:
楼上说的对。COMS那有个跳线啊,或者把电源关了,在把电磁拿下都可以

网友:
看看有没有复位,南桥烫不烫,技嘉的这款版好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刷个BIOS。。在看看你的CPU是否虚焊。。试一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