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维修

楼主(2008-01-03):
1.测量Q1的D极5V,不正常检查红线到D极电路
2.Q1的D极正常,测量Q1G极3.5V控制电压,如果正常,换场效应管
3.Q1G极3.5V不正常,把Q1的G极悬空测量电源控制芯片输出电压,如果有输出,就换Q1或者Q2
4.如果电源控制芯片无输出,测量电源控制芯片的12V,5V供电,如果有供电,测量PG5V灰线,如果正常,就换电源控制芯片,
如果不正常换与电源灰色线相连的芯片
5.如果电源控制芯片无12V或者5V供电,就查电阻或者电容吧

网友:
楼主的资料好像不是P4的.不过方法 说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