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笔记本如何修

楼主(2008-01-03):
最近接修一台IBM T42的本本,外接电源能开机,用电池不能开机,但把电池装上再开机拔掉外接电源能正常工作。关机后用电池就开不了机了。
这现象是不是电池供电电路坏了呀?请问怎么修呀?该从哪里查起呀?
开不了机

网友:
只要一通电(外接电源)充电灯亮后拔掉电源就自动开机,不拔电源不自动开机。请问怎么修呀?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叫电池不开机能续航,按道理说应该有个象87571一样的EC芯片来控制的,不过我不知道具体是哪个,等待高手来解决,一起学习

网友:
主板网卡芯片附近有一个3808的芯片,给电池供电的,查一下这个芯片和与之相连的元器件,也可以换换试试。

网友:
IBM T42笔记本如何修(已取走)
谢谢大家的支持,这本本用户要的急没有修好拿走了。

网友:
本为MAX1845电源管理芯片和它控制的1V 和 1。8V电压输出电感后的大滤波电容坏:把它们三个一起换掉就OK了。

网友:
这个问题别的不用想了,给你的思路就是,一是电池部分,二是开机部分.其他的都是正常的,不用管.
维修方法:
1,先查电池部分,把ADP3806电池供电加焊,不行换掉,在不行测量他周围的原器件,在不行,跳过.
2,开机部分,把开机芯片换掉或加焊,(在无线网卡槽内的EC,是东芝的).
完活儿~

网友:
如果板上有H8的话,先换H8,理论上跟充电电路关系不大

网友:
路过学习
http://www.chinafix.com.cn/bill/?24639

网友:
笔记本的供电部分是故障多发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