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本本要打哪些关键测试点的对地阻值?

楼主(2008-01-03):
除了打各个大电感的对地阻值外,还有哪些关键测试点的对地阻值需要打?我想这也是许多新手想知道的 希望版主能回答我们的问题。

网友:
怎么没有人贡献点哦? :(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我也不算高手,所以不能帮助你了,还请见谅

网友:
哈哈,您谦虚了,我的问题能受到关注已经感到很欣慰了

网友:
哈哈,不知道我问的是不是什么密技,既然没人来回答

网友:
有没人奉献点哦?新手们急需知道

网友:
楼上不是老鸟么,哈哈 :) :)

网友:
我也是新手,我也很想知道有那些关键测试点,都有那些关键的阻值和电压,真诚期待中......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有那些关键测试点,都有那些关键的阻值和电压

网友:
我也是新手,想知道有那些关键测试点

网友:
NND!成了灌水专用贴了~

网友:
像这种关键测试点 我只知道内存 和PC 槽的 我就这几种假负载 还有3.3V 5V的

网友:
还有就是mini pci的总线阻值了吧。

网友:
板子南北桥显卡的供电是多少?复杂的桥坏怎么测的?

南北桥有的供电1。8V  2。5V 一般谁给他们供的?如果少了一个电压桥不工作怎么测?
有的桥的问题很难测!也很难判定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网友:
笔记本上主要有3.3 5V还有1.8V等几个储能电感的。先从这里下手,再看下这些电感是为谁服务的

网友:
电感 大电容都要查 :) :)

网友:
关键测试点,....

CPU去弄几个假负载,一般市场都能买的到,这个就不要省钱了

内存糟...我一般都用阻值卡,具体的不想去记也没必要去记,

MINI搞张诊断卡行啦

其它什么大电感打一下对地值一般为100欧左右正常,CPU上的稍少一点一般为50欧

判断芯片是不是已经工作要先查一下管脚定义,www.alldatasheet.com这个网站蛮好的一般的芯片都能查的到

供电,控制,然后输出,我就这么理解了~~~~

网友:
不好意思,我也不算高手,所以不能帮助你了,还请见谅

网友:
好意思,我也不算高手,所以不能帮助你了,还请见谅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 你最认真,多谢了,向您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