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盟P6GI5E主板奇怪问题

楼主(2008-01-03):
一块冠盟P6GI5E主板因32.768khz晶振损坏不能开机,经更换后能开机,可是黑屏。考虑可能其bios损坏经上网下载GM815E(P) REV1.02 bios刷新后仍然黑屏且键盘鼠标(ps/2)口无输出信号,长按开机按钮不能关机,但若内存条没插好能报警,考虑bios运行自检中存在问题一直自检不过一直在自检中。令换i815-627HF-6AXXXXXRC-00 bios后,能自检过,提示CMOS check sum error-Defaults loaded但键盘鼠标口还是无输出。后面用MODBIN修改此bios,改为无软驱、忽略所有自检错误、第一启动设定USB盘启动、开启USB键盘,开机能U盘启动,但键盘鼠标口依旧无信号且USB键盘无反映,用主板检测卡检测主板正常。百思不得其解后,发现主板上标有GM815E REV1.3  GM815EP REV1.03 字样,是不是该主板一定要用该bios,可是查遍所用网页找不到此bios。如果那位师傅、哥们有请发我一个,小弟在此谢了!!!另请多多指教!我的EMALL:huang-tian-yu@163.com

网友:
查下PS-2接口供电是否正常。通常那是和U口一路供电的。有的板这个供电不正常,会影响到自检的,再你细查一下CMOS电路。

网友:
PS/2口供电电压正常,其接口电路元件参数都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