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70C5故障求助

楼主(2008-01-03):
本人一台飞利浦170C5图像显示正常,但有绿色的细横条干扰,分辨率高时干扰减轻(1280X1024),如用800X600时满屏都可见干扰,由于没有数码相机无法拍摄,将细节讲一下:水平细条呈绿色长度小于1厘米,宽度在两到三个像素,将桌面背景设置为灰色是能明显看到,干扰条不停闪动,刷新率60时干扰最严重,机子上用在别的主机上也一样,已排除显卡的可能,该机显示芯片是NT68521EFG,(用风枪补吹了一遍没有效果)会不会是它的问题?如果是的话这块芯片内部有存储器吗?(我的意思是直接换就可以吗,不用写码什么的)在哪买得到,价格大概多少?
先谢谢师傅们帮我判断下

网友:
本机主板上集成块型号:NT68521  (主芯片)  24C16(存储器)  NT68F633L(有点象主板上的BIOS芯片)   LVC14A(不懂,好小的14脚)   431AC(不懂,好小的8脚)

网友:
芯片没有问题,不要吹了。

网友:
回4楼:
门电路在哪部分啊?我第一次修液晶不了解

还有我把红 绿 蓝 三个信号调换,用红或蓝接到绿色通道出来显的绿色也有干扰,,本机用显示器软件测试时只要有绿色成分的色调都看的到干扰,如绿 黄 青 白,纯蓝色和纯红色区域则正常,还有调整菜单中有白色区域可以看到是没有干扰的,(这点是否可以判断屏没有问题)只有从显卡来的信号才有干扰
24C16我把它从插座上拔下来开机什么都正常和原来一样就是亮度对比度恢复到默认,菜单也变成英文的且无法调整记忆
谁有该机的程序啊,请发上来谢谢

网友:
屏的干扰特定画面才有的 大把的这样的不良屏。

网友:
这机子到底怎么弄啊,大家快帮帮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