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完电容,主板点亮了,但是无法启动硬盘???处于死机 ...
换完电容,主板点亮了,但是无法启动硬盘???处于死机状态〉求救阿

楼主(2008-01-03):
换完电容,主板点亮了,但是无法启动硬盘???处于死机状态〉求救阿
硬盘

网友:
换个数据线, 检查IDE接口的电压正常吗? 还是你的硬盘挂了啊!

网友:
硬盘没有问题,板子是接修的,硬盘是测试板子用的。

网友:
还是主板有问题!查一下主板的各路供电电压.还有就是还一个口试一下!

网友:
对不起!输错了!换一个IDE口试试还有IDE线和电源

网友:
板子头从查,供电,时钟,复位。能点亮只能说明开机电路很正常。

网友:
我现在也有三块板是IDE问题的~!~!~能认出来~!但是提示IDE出错~!装系统慢以出奇??跟本装不了~!希望能有高人指点一二??????

网友:
换硬盘。数据线。电源。内存。还是那句话 一切皆有可能。我有一天修的一块板就是这样的。全换了才好的。

网友:
无法识别硬盘 你还是用万用表量一量ide 针脚是否有短路或者开路的现象吧 有得话 那就是南桥存在问题了 你看看bios里面是否能够正确的显示硬盘的信息 不过是保证你的硬盘能够正常使用哦

网友:
首先 ,硬盘是好用的。电源也是好用的。内存没问题。IDE口都试了,挂的光驱也无法启动,到启动的阶段,键盘也会不好用。

网友:
我认为应该是南桥坏了。应该摸摸热不热啊?

网友:
你的硬盘是好的还是坏的,先查一下....

网友:
在BIOS中能不能认到硬盘,还是能认到 不能运行大程序啊

网友:
先换数据线试下,还有就是重新安装系统。处于死机状态,系统也有关系。

网友:
有没有换过BIOS 。可能是BIOS 的问题 以前曾经遇到过

网友:
换数据线试试吧, 看看5V,12V正常吗,也有可能是主板上的数据口针脚与数据线接触不好.再不行就刷BIOS吧

网友:
bios可以识别到硬盘。就是到引导的时候 即将出现 。。。OK 时 没等出现OK 就死在那了。

网友:
应该是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