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ZT3000 开机极困难。。。(已修复!谢谢!)

楼主(2008-01-03):
机器保养很新,机主基本没怎么用。偶尔一打开还打不开了。。。

开机极困难,客户说:开始按2--3下电源键才能打开,现在得按几十次才能打开(打开后能正常工作。。。)---->现在是基本上是打不开了,即便是打开了也是不断的重启。。。。无限重启中

等机电流0.08,侦断卡跑到D4D3就开始重启。。。。

--------------------------------------
还有一问题,场管4362用谁代换?手里买了好多这样的小8脚场管,可是偏偏就没有这个。。。

网友:
这4362是给CPU供电的,我做了一遍加焊。。。。结果被风枪吹飞了,这个小场管从此就没了

换了个max1632EAI,开机变的明显顺利多了。。。可是故障依然不变:跑到D4D3后就重启然后无限循环!!

网友:
你说的4362是给CPU供电组中的一个吧,那个用单管8脚就行,然后看是上管还是下管

网友A:
这板和HP的NX7000.NX7010和COMPAQ X1000完全一样啊,这样的故障我遇到过一次,加焊了内存槽后修复,你的或许不是,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和HP的NX7000.NX7010和COMPAQ X1000完全一样啊,这样的故障我遇到过一次,加焊了内存槽后修复,你的或许不是,仅供参考

谢谢沉舟哥,
感谢您今天的帮助。。。
我买了一块X1000的板,现在期待中……希望能和我现在剩下的AT9000完全配合

网友:
D脚接主电源的是上管啊

网友:
引用:
D脚接主电源的是上管啊

谢谢。。。。

心情不好,睡眠太少,唉压力太大。。。成天忘东忘西的。。。做维时吧时时都感觉到自己会的实在太少
努力学习中。。。

网友:
感谢楼上几位的帮助支持!!!!!!
昨天近傍晚的时候本子就已经修复。

网友:
“HP ZT3000 开机极困难”已经排除!

故障解决过程,更换电源开关(用表打过,根本就不好使!坏的!更换后,很轻易的就可以开机了。。。。 晕死了!)

听取我时代斑主的建议,我把4362用其它的小8脚场管代替后再把最后一幅图中的(1)和(2)两个芯片重新拆下加焊!

故障排除!!!!

感谢我时代斑主及沉舟大哥!!

网友:
謝謝大大無私的分享這麼重要的經驗,小弟我要多學學了.感恩阿,修筆電真的是困難啦

网友:
原来就是一电源开关问题呀。楼主怎么绕了那么大一个弯呀。

网友(2008-02-12):
你好,我也有一个ZT3000的本子,不过我的跟你的故障不一样,我的是我自己拆开清理的时候,想全拆开看,结果在组装右边喇叭的时候,里边和外边的螺丝长短不一样,结果把电池触脚旁边的那个电阻给整烧了,现在只能用外接电源用了,我想问您是否知道那个电阻的参数,我好找个换上,谢谢.

网友:
13楼的朋友。你把图发上来。我手上有好几块坏板可给你对照

网友:
早知道当时拍下来就好了,发图片的哈我还得杀一回,好啊,等有时间就再练一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