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桥虚焊怎么办?

楼主(2008-01-03):
板子北桥虚焊了,用风枪吹行吗?我不敢吹怕坏了,

网友:
可以的啊,最好从底面吹,从正面吹很容易搞坏NB的

网友:
请问楼上的,是补焊就是加热一下,还是重新值珠?

网友:
回复 网友A:

俺是新手,有点不太明白,请问从底面吹,如何吹呀?

网友:
是加焊,不是重新植珠

从底部加热,桥上面放一个硬币,风枪在下面转动让加热均匀,不要定点直吹一个地方

网友:
加焊有难度,温度要掌握好,可以多看看做桥帖子

网友:
有  炉子 最好 。
     在  北桥的  四周 麽点 焊膏。
     然后 丢在 炉子上。 。烤 。 烤啊 烤 。     然后  然后  就差不多了。 。

网友:
从底部加热,桥上面放一个硬币,风枪在下面转动让加热均匀,不要定点直吹一个地方

网友:
可以吹,但是温度要把握好。要不很容易把桥搞坏!

网友:
你的扳子是有铅的还是无铅的   有铅直接加热就好  加热一段时间往北桥底下加点  助焊膏  再加热  直到你用镊子轻轻动一下 北桥能动就OK

网友:
為什麼要加一個硬幣
散熱嗎?

网友:
假硬币的目的是增加桥的重力

网友:
回复 网友B:

版主能不能告诉俺等新手“做桥”的贴子在哪一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