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测量主板步骤

楼主(2008-01-03):
一块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的板子,我要用万用表去测量问题的根由,该从那里入手,怎么去测?请高手们指点迷津! 新手上路,请多多赐教!

网友:
不是吧,笔记本的那应该有个大体现象吧!

网友:
一块板子拿到手上,谁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只有经过对故障现象的观察和自己的维修经验大致判断问题的部位,然后根据关键点的电信号的变化判断可能出问题的元器件(明显出现损坏痕迹的除外),所以,你需要说出你的故障现象,这样你才可以得到一个或多个提示去解决你的问题,见谅

网友:
谢谢楼上的版主,你说的(根据关键点的电信号的变化判断可能出问题的元器件),这个具体怎么去测量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