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刷BIOS问题

楼主(2008-01-03):
有些笔记本问题出现在BIOS中,需要重新刷写就可以解决问题,我想问问是什么原因引起BIOS出现问题,谢谢!

网友:
我知道的:IBM T60都是客户自己升级BIOS失败导致点不亮了,这时候等于自动弃保,去THANK服务站要换板子,只好到外面修了

网友:
你说的也算一种,升级失败导致BIOS出错,还有BIOS芯片不良,芯片供电不稳等,这个不必深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