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5寸液晶显示器 开机半小时才点亮

楼主(2008-01-03):
我打开检查 电容没鼓包 就用电吹风吹了下 大概10分钟

在插上电脑 就OK了

结果别人抱回去 也用了一上午
晚上在用就又花了15分钟

这个现象一般都是什么问题啊 需要怎么处理 谢谢

网友:
1:检查晶振是否良好!。。。。。2:更换MCU的启动电容!。。。。

网友A:
先检查供电,只要供电正常,说明半小时开机有可能是驱动板的问题。不过该机的主要问题应该还在电源,输出的+12V和+5V是否稳定正常?这个机器我修过,是联想1+1的电脑,电源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供电,只要供电正常,说明半小时开机有可能是驱动板的问题。不过该机的主要问题应该还在电源,输出的+12V和+5V是否稳定正常?这个机器我修过,是联想1+1的电脑,电源问题可能性大。

是1+1的  电源不知道是不是好的啊

我觉得跟电源没什么关系吧
开机不两  有启动的XP的音乐
有时候按下显示器的开关 可以看到里面有模糊的显示  一会就黑了
非要把机器烧热 感觉还是电容或者是线圈的问题

用点吹风吹个几分钟  在插上去 就OK了
跟一般的显示器受潮的症状差不多啊

网友:
今天别人没把机器拿过来
拿过来干脆把上面的电容换光在看

网友A:
如果是非常过十几分钟才能开机,你可以试着把主控几个芯片的引脚都补焊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非常过十几分钟才能开机,你可以试着把主控几个芯片的引脚都补焊一下。

现在是冷机 肯定过十机分钟到半小时
热机器一下就开开了

估计是线圈 要补焊 或者电容有问题

看看还有其他问题没
告诉下啊  明天叫我上门去弄 郁闷啊

网友:
妈的 昨天加焊了线圈的引脚 就好了 现在有打电话来 又不两了
我倒啊  会不会是显卡的问题呢

网友A:
我这边修过一台,是电源的问题。不过该机的外壳一样,但电源和驱动板有多种方案,容易出问题的次级滤波电容,整流二极管,光耦,431,还有驱动板的滤波电容。如果是MCU供电不良,一般表现为指示灯有节奏的闪烁,不能开机。

网友:
不要看电容没鼓就是好的,把滤波的电容全换了,把整流管也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边修过一台,是电源的问题。不过该机的外壳一样,但电源和驱动板有多种方案,容易出问题的次级滤波电容,整流二极管,光耦,431,还有驱动板的滤波电容。如果是MCU供电不良,一般表现为指示灯有节奏的闪烁, ...

电热换了16v 470UF 的2个
6.3V 1000UF 4个 全部换了
*脏话*啊 还没好

换了后 把板放了半小时 才装机试
就好了

但是 今天又打电话来了 *脏话* 还是老问题
点半小时 才亮
指示灯 是绿灯 不闪  郁闷死了啊

网友:
是M6759的MCU吗?如果是的话还有可能是MCU不良哦,这个型号的MCU坏得多,症状也奇怪,我上次修的一台,有时候冷机热机都完全正常的,但有时却完全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