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家悦电脑,无法格式化硬盘的问题?

楼主(2008-01-03):
我同事的一台联想 家悦电脑,配置是AMD3800+X2,512m内存,160G硬盘,原来装的是Windows Vista系统,又叫他们换成Xp的了,由于种了病毒,我去给他装系统,用PartitionMagic8.0分区提示分区表错误,说是坏扇区,无法操作了;有用DM分区也不行,到输出分区大小时就不显示大小了,在DOS下能显示C,D,E盘,可是他的硬盘有4个分区,只显示了2个,E是光盘的盘符,但是还是无法用format命令格式化,最后我也不管他了,就直接用ghostXP装了,装好了,也正常了,但是我不甘心,有用正规的XP盘装了一下,因无法格式化,当装到一半时我看到了硬盘的分区了,但是还是无法安装,但是很奇怪,C,D盘都是主分区,用的是NTFS,E盘是FAT32逻辑分区,还显示一个未知分区,是F盘,难道这就是联想的分区方式吗?请老师们说说我应该怎样格式化和分区呢。

网友:
用DM撤底重新分区并格式化.重装系统.

网友:
楼主用ghostXP装成功了?我上周给一个同事装和你一样型号的电脑时没有GHOST成功,因为硬盘的接口是串口的,用正规的方法我没有试(因为太花时间了),最后还是联想售后的人员来弄的,他是开机按F2进入一键恢复功能恢复的(联想品牌机中装的一键恢复软件)。回家后查阅相关资料才知道,联想电脑的硬盘中有隐藏分区(装一键恢复和其它软件),一般在位于硬盘的最后,分区的格式是FAT32,但这个分区在分区表上作了一个处理,所以一般情况下是看不见的。前两天给别人恢复一个DELL的本本的数据时发现,DELL的电脑上也有两个分区是隐藏的,一个是2G,一个是3G,最后我把那两个隐藏的分区显示出来了(只是把分区表信息中的一个字节改一下就行了)。如果想重新分区的话,把第0扇区的数据清0后就行了,但这样,就不能用上联想的一键恢复功能。

网友:
从头开始:怎样把第0扇区的数据清0,是用什么软件吗。

网友:
可以用WinHex把第0扇区的数据清0。刚才我做了一个录像,你可以下载参考一下。但先要申明:在你做之前请将硬盘中有用的内容全部转移到其它硬盘中,因为第0扇区中有这个硬盘的分区表信息,一旦清0,里面的数据全部丢失(如果要恢复的话,你就得出点银子!!),我在做这个录像前将这个扇区的内容备份了一个,所以没有问题。其他朋友看完这个录像时千万不要乱试,出现问题,本人不负任何责任!!

网友:
有些品牌机就是麻烦哟!!!!
我以前不碰到能分区就是装不了系统!!!!!!!!!!

网友:
五楼的老师你的录像是教我清0呢,还是保存数据的,就这么短吗,全是数字,我有点不明白。

网友:
联想的机器有保护分区,不能用普通的方法删除。可能是
HPA分区的关系。

网友(2008-02-21):
谢谢5楼的资料,下载了好多你的资料,谢谢楼主~~~~

网友:
没用的这是联想的闪电还原,即使把0扇区清了照样不行,需要用闪电还原的卸载启动盘才能正常。以后记住,装闪电还原的机子,格系统前要先卸载闪电还原

网友:
如何卸载闪电还原,能否说得详细些。。

网友(2008-04-26):
fdgdsfgsg fbnfghnfghdg

异眼 -1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看是什么样的盘了,希捷的,改磁头数,编ID,再重改回,多数可以去掉,很快也

网友(2008-05-30):
用过软件进去把隐藏分区格了不就行了吗

网友:
联想品牌机留下作备份的

网友(2008-10-02):
解压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试用一下DISKGEN这个软件。你:百度:一下他会教你用。

网友:
是联想的分区保护,以前遇到过用dm充零,低格都没用,甚至用了pc-3000都没用,后来朋友在网上找了个品牌机分区软件搞定的,你在百度里搜索就会有的

网友:
貌似这个问题在HP笔记本和IBM笔记本上都出现过,由于硬盘接口是sata的,所以在bios理设置成兼容就可以了

网友:
联想隐藏分区在BIOS也是看不到的,更别说PQ了.我个人经验,联想比较旧的机型,用hddfunc.exe删除,新的机型用HPATOOL.EXE,好像也能用LEOSTOOL.EXE.以上文件都要在DOS环境下运行,hddfunc.exe的删除命令是 hddfunc.exe /d
HPATOOL.EXE的命令是 HPATOOL.EXE /clr
LEOSTOOL.EXE我不太清楚

提示;这种方法只适合于家悦/天骄/锋行系列的机型,这些机型的电脑的隐藏分区都是基于hpa技术建立的!!!

分享一下我释放联想的隐藏分区的两次成功的经验

1、第一次是N久以前,将我家的天麟4520的隐藏分区删除了,用的是Hddfunc.exe这个工具,方法:将Hddfunc.exe拷入启动盘,用启动盘启动系统进入Dos后,然后用Hddfunc /D这个命令进行卸载。

这种方法只适合于天麒/天麟系列老机型

2、第二次是今天把一台家悦E2017的隐藏分区删除了,用的是Hpatool.exe这个工具,方法是将Hpatool.exe拷入启动盘,用启动盘启动进入Dos后,然后用Hpatool /clr这个命令进行卸载。

网友:
一直为此事头痛,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