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一下

楼主(2008-01-03):
烙铁用多少度才好?拖IO老是不好使,请教温度和方法……

网友:
关键不是烙铁温度,别太高就行,关键是别怕锡多,我都是把焊锡丝堆上去的,松香要多,让锡在松香的作用下,有足够的张力成球,这样的不会搭锡了,要是你用BGA的助焊膏代替松香的话,那就更加一点那难度都没有

网友:
你要慢慢练习,刚开始觉的都不好使,时间长了怎么都拖的掉

网友:
到底怎么拖焊啊?那位高手能教我啊。。。。。。。

网友:
我用松香,但是烙铁就不吃锡了,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