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MHDD屏蔽坏道!!

楼主(2008-01-03):
怎样用MHDD屏蔽坏道!!

网友:
erase一次,一般少量的都能加到G表了,但并不是万能

网友:
屏蔽坏道还是用PQ来的实在一点,把坏道单独分一个区,隐藏起来,这个办法适合坏道比较集中的硬盘,

网友:
我都是用THDD扫描后   再加G表,效果不错,修好好几个有坏道的盘

网友:
谢了,我再用THDD试试看

网友:
可以用MHDD中的映射功能

网友:
PQ要求条件太高,不如diskgen来得痛快。

网友:
diskgen怎么用的啊?张老师能说说吗?
我有块硬盘就是有坏道,可我不会用DISKGEN啊!~请说的详细点。
谢谢

网友:
论坛有详细说明下载。自己找!

网友:
谢谢张老师。硬盘入门里你提供的硬盘故障疑难问答我已经看过了。里面有我希望学到的东西。非常全面。再次感谢你。

网友(2008-03-05):
我是新手:

MHDD 跑一个MT  120G的盘一个晚上才2000M多一点......
郊力源测满盘坏道.....不在是不是加密盘???
还有一个是ST 的80G 跑了一晚.还有约30个.....就是整不了.PC3K 只有光盘板(还不会用:晕死).

网友:
唉,都说得笼统了,还是需要实战呀

网友:
个人感觉MHDD对付带A,和X的三百个以内的还是蛮有效果,对付红绿块效果不怎么的,用ERASE还不用DM的清零实在!

网友:
我也是用MHDD中的映射功能

网友:
用免卡版的PC3000扫描到P表吧,敢可用MHDD的ERASE擦一次,不过有试过硬盘有固件问题的,用MHDD来ERASE,越擦越多红绿,如不是固件引起的坏道和红绿用MHDD擦是很有效,较多的擦多几次

网友:
我是用FBDISK扫描出坏道,再用DISKGEN屏蔽坏道的.虽然FBISK扫描磁盘坏道时间要久点(视磁盘坏道多少决定扫描时间).其它的工具就没用过.

附FBDISK使用图文教程:

网友:
不同的硬盘!用不同的工具修出的效果不一样!比如三星硬盘修之前用HUTIL检查都通过了!这种坏道用MHDD可能擦得了!也可用HUTIL里的通用低格也可以!如果是西数的用光版的PC3000扫一下固件有没有问题先!没有的话用里面先转表再扫一下加进P表再用通用低格一下也可以

网友(2008-04-06):
????

I/O  电源管理芯片  三极管   等等  能换的都换了   还是死机

网友:
屏蔽坏道还是用PQ来的实在一点,把坏道单独分一个区,隐藏起来,这个办法适合坏道比较集中的硬盘,
要看硬盘损坏程度分为物理坏道和逻辑坏道
物理坏道一般是无法恢复的 逻辑坏道格式化硬盘一般可以恢复

网友:
我来修一下MT的硬盘,就有这个DISKGEN使哦

网友(2008-08-12):
太累,修来修去,基本上过两天又回来了.

网友:
硬盘无法低格怎么办?

网友:
如果确实有坏道,可以用Bfdisk扫描自动分区屏蔽,以前处理过一块IBM40G的盘就是有坏道用效率源无法修复,后来用的Bfdisk扫描分区屏蔽坏道后使用了2年,前不久又出现坏道改用MHDD的erase擦除一遍后,竟然把坏道修复了,现在又可以用了。

网友(2008-09-22):
大哥,能用吗?如何把坏道加入G表,然后再清啊?

网友:
如何加入G表啊,小弟是新人

网友:
加G表就是用MHDD的擦除功能,就是加G表

网友:
先remap,如果不行就erase。

网友:
MHDD我经常用,效果不错,你把RA那个打开,多弄几次,我有一个100多绿点的都弄掉了

网友(2008-10-24):
用高级擦除更澈底!

网友:
看看坏道多少
少的还可以
多了就不要用了
换一块得了
现在硬盘也不贵

网友:
用MHDD试过好几次,有些绿块和橙块很难ERASE和REMAP掉,不知道有没有高手指点!目前有好多绿块硬盘虽然可以撞系统但适用过程中老死机

网友(2009-07-22):
看坏道有多少。。如果是红块绿块坏道连在一块一般都是磁头不稳定问题。。用MHDD都搞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