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04):
显示器会偶尔自动关闭等一下又重新点亮,图象左右收缩到屏幕的二分一,而且中间还缩放了一点图象,试过拍打机身有时会正常.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以上问题已解决,主要是高压电容烧坏和虚焊
[
]
显示器

网友:
场块坏了啊? 换个好了啊

网友:
LG显示器容易爆升压电容.自已打开检查一下了.

网友:
你自己打开看一下行调整管是否虚焊看看电路斑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