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BIOS灯RUN灯常亮 j就是开不了机

楼主(2008-01-04):
主板BIOS灯RUN灯OSK CLK常亮 测试卡走F0 换了N块主板都是这毛病,来个高手指点一下 谢谢!!!!!!!!
开不了机

网友:
一般最后才考虑换主板的,你连主板都能换N块,换其它配件不更容易,用排除法一样一样代换过就知道了。

网友:
怀疑你的测试卡出了问题吧,不可能几块主板都是这样,有时不要光相信测试卡,它不是万能的,

网友:
你的测试卡有问题,几块板不可能是主板的问题。其它件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