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04):
我有一块翔升K8T800N的主板,拿来时是点不亮,修好后就不能进系统了,就连光驱都不能4引导了?
这是怎么有一回事啊?各位高手亲告诉我啊?
点不亮

网友:
把你的问题说具体一点,能不能认到光驱和硬盘,

网友:
不能,到那里就不行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

网友:
检查一下IDE口,也有可能是SB损坏了

网友:
检查一下IDE口,是不是全部不可以用啊?注意它周围连接的有电阻和排阻

网友:
都不可以用,周围连接的电阻和排阻都没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