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做硬盘的自校准?

楼主(2008-01-04):
请问硬盘红绿块多用PC3000如何解决?

请问硬盘红绿块多用PC3000如何解决?是怎么操作的?小弟是新手,麻烦说得祥细一点。谢谢。

我手上有很多迈拓和希捷的硬盘都是有坏道和色块的。我想做自校准。但是我手上的PCI PC3000里面好象没有这个选项。请问在那里选择呢?我的PC3000没有说明书。用不用加载自校准模块?如果要加的话在那里加载?怎么加?谢谢各位了

我把你这两个贴合并在一起了,请不要重复发贴!(亡灵漫步)

网友A:
ST盘做自校用N2,,22,如果只是有色块又不想回写ATA的话也可以N31,,22(做之前最好清一下G表)
MT盘在TOOL-UTILITY EXTENSIONS-SELF TEST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盘做自校用N2,,22,如果只是有色块又不想回写ATA的话也可以N31,,22(做之前最好清一下G表)
MT盘在TOOL-UTILITY EXTENSIONS-SELF TEST就可以了

谢谢老大的解答。MT盘的我明白了。ST盘我看得不明白,小弟是新手。谢谢

网友:
好得很  不得了   爱死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盘做自校用N2,,22,如果只是有色块又不想回写ATA的话也可以N31,,22(做之前最好清一下G表)
MT盘在TOOL-UTILITY EXTENSIONS-SELF TEST就可以了

老大你好,我按你的方法对MT盘做了自校准。但是看不到它的进程的?PC3000的HDD灯也没有亮请问这是正常的吗?如果我不想做了可以停止的的吗?停止后我再把它接在一个ATX电源上可以吗?那样我的PC3000就可以修下一下盘了

网友A:
估计你是没做到SF,或者停了,如果停了你看停在哪一步,MT的盘做SF是有流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你是没做到SF,或者停了,如果停了你看停在哪一步,MT的盘做SF是有流程的!!

谢谢坚哥,ST和MT的自校准我已经会做了。感谢你的热心回答。

网友B:
晕.这么快就会做了啊.你教教我行吗..最好贴图解答好吗..
我是菜鸟...文字解答不是很懂.
还有我的PCI3000接不了希捷的盘..明明是好的盘接上去都会提示错误????
只懂一点修MT的40G的6E的盘..
还从没开成功过一个SF..
有时等了2天2夜它还是不停.就是在那转.不知道是不是我没开好...

我是点了SF.然后断点.挂到另一个电源上...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

网友(2008-03-02):
有的坏盘根本就能做自效啊,自效准还得固件好,磁头没问题才行,这样的坏盘多吗,太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晕.这么快就会做了啊.你教教我行吗..最好贴图解答好吗..
我是菜鸟...文字解答不是很懂.
还有我的PCI3000接不了希捷的盘..明明是好的盘接上去都会提示错误????
只懂一点修MT的40G的6E的盘..
还从没开成功过一 ...

你可能没有接COM线,ST是要接COM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