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请高手指点一下,一进系统就蓝屏!!!

楼主(2008-01-04):
我的条子是现代512/400双面的,它在DOS下和做系统都好好的,就是一进系统后就蓝屏,是怎么回事啊,我换了好几个机子都试了,,还是一进入界面就蓝屏了。

网友:
颗粒不稳定或损坏,用RST测,哪颗坏则换之

网友:
有坏颗粒,测出来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
谢谢二位,

谢谢二位,我现在学习用RST吧,

网友:
RST好用吗?我也碰到过.98运行正常.XP就蓝屏.

网友:
RST好用,论坛教材也有,自己看吧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6192-1-1.html   这里面全是关于RST的贴子

网友:
内存的问题,你可以把内存颗粒加一下焊,有时会好的,试试吧

网友(2008-03-09):
用r.s.t去测一下,看哪个颗粒有问题换哪个

网友:
rst检测一下 看看  有问题的先加焊 不行在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