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17"液晶显示器

楼主(2008-01-04):
开机有画面,一闪就黑屏,打开查高压板上有两对管坏(C5706),代换了ATX上的C4242 开机正常,用不了多久
出现开机半分钟就黑屏的现象,如何解决????
型号:AOC D471
液晶显示器

网友:
用C5707,D1802代换。。。。。。。。。。。。。。。。

网友:
C5707市面上大量这样的管子,无需代换~~~~~~~

网友:
问题你没有完全查出来,还有管子损坏,9024可能老化,或者5707有性能不良。

网友:
本质原因一样,表现不一样;表现一样,本质原因不一样。

网友:
用C5707代换.最好将中间那个电容换掉.注意.这种板子也有虚焊的地方.要仔细看有些才能发现.

网友:
换了4只C5707后屏幕一闪白屏就不显示了,板子上有几个小的贴片3极管 ,搞不清信号,所以放弃了,让他们买高压板!中间的电容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