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848P-G不加电求助

楼主(2008-01-04):
GA-8I848P-G故障:  是8712GB的I/O   EB的南桥PCI槽的A14没有3.3V待命电压 ,我跑到最后一个PCI槽的下面的一个1084上,输入是没有电压 ,电路没跑通,有没有电路图

网友:
供参考

G Rev.pdf

网友:
能有清楚点的图吗 我看不清楚啊

网友:
楼主,PDF文件是可以放大的。

网友:
查83301GR 第15脚所控制的 Q202是否损坏。

网友:
我放大了也不清楚。换了个好的显示器看的还行分辨率上不去啊晕啊  谢啦
1084的5V输入没跑线到但量同了,5VDUAL进Q202的S极 它的D极也没电压 我直接加了一个5VSB从电源 加电了 但是CPU无复位  是不是不应该直接改啊要修出来啊 Q202的D 极是10V
电压帮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