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HDD到底怎么修硬盘 听说连绿块都能修没

楼主(2008-01-04):
我认识一伙计会修盘,但不肯告诉我怎么修,那天一块有300绿道的盘,一晚上后第二天我测试,绿道一个也没了,坏道1条也修没了,真牛,他说是MHDD修的,但就是不肯教我!
我试着用光盘放进去启动MHDD 按F4把最后一个选择为ON 然后上面的能选ON的我都选了,然后再按F4 都不见能怎么修,只是显示一些W
W是什么啊

不好意思,我在理论上还不怎么理解MHDD的方式,THHD我会用,我知道这软件先扫描好坏道然后按R写进缺陷表的!

网友:
对于一般的逻辑坏道,用ERASE命令就可以擦除的

网友:
名字起得牛哦~~~~~~可连MHDD都不会用~~

网友(2008-02-21):
用MHDD修好的绿块,假如装系统的话,又会出现的 这个我经常遇到

网友:
MHDD确实很牛,基本都是用他来判断硬盘出了什么问题,还有就是用了ERASE~

网友:
用ERASE命令就擦除迈拓的硬盘效果比较好,其它次之。

网友:
用AERASE命令擦除一下可以修掉一部分绿块

网友:
不一定的,有些清了就OK有些就不行了。

网友:
MHDD的确是很好用..............

网友:
是啊,我也用过它,红块绿块并不是它能完全消除。

网友:
都是费话,,都说好用,知道乍用吗@~@,,要不你说出来,让我这些新手也学习学习啊

网友:
erase其实只对IBM的盘有特效,其他的都难搞(程度不同)!我做过大量试验的。

网友:
我估计他使用的是正版的MHDD,,可能有的人并不知道 正版的MHDD不比PC3000差

网友:
大哥们,人家问的是,MHDD怎么用,没让你们评价MHDD好不好用.

会的人就说一下怎么使用, 说了一大堆费话, 看好标题在回复,

我也想学一下,希望有智者回贴  低能别回了,费话太多.

网友:
又正版的MHDD吗?

在网上看到没有看到过在百度里面影子都看不到

网友:
我也用过不少.效果没有达到理想,真不知道人家是怎么修的.用什么修的??

网友:
MHDD擦除命令还不错,有点用,不过修不得绿块,我有一个绿块根本就修不好

网友:
MHDD 是一款由俄罗斯人所开发的免费硬盘实体扫描维护程序,比起一般的硬盘表层扫描, MHDD 有相当快的扫描速度,让使用者不再需要花费数个小时来除错,只需几十分钟,一块 80G 大小的硬盘就可以扫描完成,且 MHDD 还能够帮使用者修复坏道,让使用者能够继续延续该硬盘的生命余光。
    此外, MHDD 还能够对硬盘进行低格清除的动作,让想要卖掉硬盘的你不必担心硬盘中的数据被盗用的困扰!
    官方所提供的 MHDD 可分为磁盘版与光盘版两种,如果使用者需要光盘版的话,要用刻录机烧录成光盘后使用.

MHDD使用手册

1、MHDD是俄罗斯Maysoft公司出品的专业硬盘工具软件,具有很多其他硬盘工具软件所无法比拟的强大功能,它分为免费版和收费的完整版,本文介绍的是免费版的详细用法。

2、MHDD无论以CHS还是以LBA模式,都可以访问到128G的超大容量硬盘(可访问的扇区范围从512到137438953472),即使你用的是286电脑,无需BIOS支持,也无需任何中断支持;

3、MHDD最好在纯DOS环境下运行;

4、MHDD可以不依赖于主板BIOS直接访问IDE口,但要注意不要使用原装Intel品牌主板;

5、不要在要检测的硬盘中运行MHDD;

6、MDD在运行时需要记录数据,因此不能在被写保护了的存储设备中运行(比如写保护的软盘、光盘等);MHDD命令详解EXIT(热键Alt+X):退出到DOS。

ID:硬盘检测,包括硬盘容量、磁头数、扇区数、SN序列号

Firmware固件版本号、LBA数值、支持的DMA级别、是否支持HPA、是否支持AAM、SMART开关状态、安全模式级别及开关状态……等)。

INIT:硬盘初始化,包括Device Reset(硬盘重置)

Setting Drive Parameters(设定硬盘参数)

Recalibrate(重校准)。 (热键F2):同时执行ID命令和INIT命令。

ERASE:快速删除功能,每个删除单位等于255个扇区(数据恢复无效)。AERASE:高级删除功能,可以将指定扇区段内的数据逐扇区地彻底删除(比ERASE慢,数据恢复同样无效),每个删除单位等于1个扇区。

HPA:硬盘容量剪切功能,可以减少硬盘的容量,使BIOS检测容量减少,但DM之类的独立于BIOS检测硬盘容量的软件仍会显示出硬盘原始容量。

NHPA:将硬盘容量恢复为真实容量。

RHPA:忽略容量剪切,显示硬盘的真实容量。

CLS:清屏。

PWD:给硬盘加USER密码,最多32位,什么也不输入表示取消。被锁的硬盘完全无法读写,低格、分区等一切读写操作都无效。如果加密码成功,按F2键后可以看到Security一项后面有红色的ON。要注意,设置完密码后必须关闭电源后在开机才会使密码起作用;

UNLOCK:对硬盘解锁。先选择0(USER),再正确输入密码。注意:选择1(Master)无法解开密码。

DISPWD:解除密码,先选择0(USER),再正确输入密码。在用DISPWD之前必须先用UNLOCK命令解锁。要注意,除了用UNLOCK和DISPWD命令可以解密码之外,没有任何办法可以解锁。而且一旦将密码遗忘(或输入错误),也没有任何办法可以解锁。如果解密码成功,按F2键后可以看到Security一项后面有灰色的OFF。注意:选择1(Master)无法解开密码。

RPM:硬盘转速度量(非常不准,每次测量数值都不同)。

TOF:为指定的扇区段建立映像文件(最大2G)。

FF:从映像文件(最大2G)恢复为扇区段。

AAM:自动噪音管理。可以用AAM(自动噪音管理)命令“所听即所得”式的调节硬盘的噪音。按F2键后如果有AAM字样,就表示硬盘支持噪音调节。键入AAM命令后,会显示出当前硬盘的噪音级别,并且可以马上就听到硬盘的读写噪音,要注意硬盘的噪音和性能是成正比的,噪音越大,性能越高,反之亦然。进入AAM命令后,按0键可以关闭AAM功能,按M键可以将噪音调至最小(性能最低),按P键可以将噪音调至最大(性能最高),按+加号和-减号可以自由调整硬盘的噪音值(数值范围从0到126),按L键可以获得噪音和性能的中间值(对某些硬盘如果按+加号和-减号无效,而又不想让噪音级别为最大或最小,可以按L键取噪音中间值),按D键表示关闭AAM功能,按ENTER键表示调整结束;

FDISK:快速地将硬盘用FAT32格式分为一个区(其实只是写入了一个MBR主引导记录),并设为激活,但要使用还需用FORMAT完全格式化。

SMART:显示SMART参数,并可以对SMART进行各项相关操作。SMART ON可以开启SMART功能,SMART OFF可以关闭SMART功能,SMART TEST可以对SMART进行检测。

PORT(热键Shift+F3):显示各IDE口上的硬盘,按相应的数字即可选择相应口的硬盘,之后该口会被记录在/CFG目录下的MHDD.CFG文件中,1表示IDE1口主,2表示IDE1口从,3表示IDE2口主,4表示IDE2口从,下次再进入MHDD后此口就成了默认口,编辑MHDD.CFG文件改变该值就可以改变MHDD默认的检测端口。所以,如果进入MHDD后按F2提示Disk Not Ready,就说明当前硬盘没有接在上次MHDD默认的那个口上,此时可以使用PORT命令重新选择硬盘(或更改MHDD.CFG文件)。

CX:对昆腾CX和LCT(包括LA、LB、LC)系列硬盘进行寻道测试,可以考验这两类硬盘上的飞利浦TDA5247芯片的稳定性(因为质量不好的5247芯片在频繁寻道时最容易露出马脚)。按ESC键停止。此命令也可用在其他硬盘上,它主要通过频繁随机寻道来提升硬盘电机驱动芯片的温度,从而测试硬盘在强负荷下的稳定性。

WAIT:等待硬盘就位。

STOP(热键Shift+F4):关闭硬盘马达。

IBME:查看IBM硬盘缺陷表(P-LIST)。此时要记录大量数据,缺陷表越大,生成的文件(在IBMLST目录下)越大,如果MHDD存在软盘上的话,有可能会空间不足;

FUJLST:查看富士通硬盘缺陷表(P-LIST)。此时要记录大量数据,缺陷表越大,生成的文件(在FUJLST目录下)越大,如果MHDD存在软盘上的话,有可能会空间不足;

MAKEBAD:人为地在某个指定区域内制造坏道。注意,由它生成的坏道很难修复。

RANDOMBAD:随机地在硬盘的各个地方生成坏道,按ESC键停止生成。注意,由它生成的坏道很难修复。

BATCH(热键F5):批处理。

R(热键F3):硬盘复位。比如使用了PWD加密码后,为了使密码马上生效,可以用此命令。

FUCKFUJ、KILLFUJ、AKILLFUJ:都是刻意破坏富士通硬盘的命令,一定谨慎使用,否则硬盘将被彻底损坏,无法修复。某一切正常的富士通硬盘,在使用FUCKFUJ命令后,仅一、两秒种,就提示破坏成功,重新启动后,连自检动作都消失了,主板检测不到,硬盘彻底报废。

SCAN(热键F4):盘面扫描,可以用特定模式来修复坏扇区,其中:

[Scan in: CHS/LBA]:以CHS或LBA模式扫描。CHS只对500M以下的老硬盘有效。

[Starting CYL]:设定开始扫描的柱面。

[Starting LBA]:设定开始扫描的LBA值。

[Log: On/Off]:是否写入日志文件。

[Remap: On/Off](重新映像):是否修复坏扇区。

[Ending CYL]:设定终止扫描的柱面

[Ending LBA]:设定终止扫描的LBA值。

[Timeout(sec)]:设定超时值,从1到200,默认值为30。

[Advanced LBA log](高级LBA日志):此项不支持。

[Standby after scan]:扫描结束后关闭硬盘马达,这样即可使SCAN扫描结束后,硬盘能够自动切断供电,但主机还是加电的(属于无人职守功能)。

[Loop the test/repair]:循环检测和修复,主要用于反复地修复顽固型坏道。

[Erase WAITs](删除等待):此项主要用于修复坏道,而且修复效果要比REMAP更为理想,尤其对IBM硬盘的坏道最为奏效,但要注意被修复的地方的数据是要被破坏的(因为Erase WAITS的每个删除单位是255个扇区)。Erase WAITS的时间默认为250毫秒,数值可设置范围从10到10000。要想设置默认时间,可以打开/CFG目录下的MHDD.CFG文件,修改相应项目即可更改Erase WAITS数值。此数值主要用来设定MHDD确定坏道的读取时间值(即读取某扇区块时如果读取时间达到或超过该数值,就认为该块为坏道,并开始试图修复),一般情况下,不必更改此数值,否则会影响坏道的界定和修复效果。

屏幕第一行的左半部分为为状态寄存器,右半部分为错误寄存器;在屏幕第一行的中间(在BUSY和AMNF之间)有一段空白区域,如果硬盘被加了密码,此处会显示PWD;如果硬盘用HPA做了剪切,此处会显示HPA;屏幕第二行的左半部分为当前硬盘的物理参数,右半部分为当前正在扫描的位置;屏幕右下角为计时器,Start表示开始扫描的时间,Time表示已消耗的时间,End表示预计结束的时间,结束后会再显示Time Count,表示总共耗费了多长的时间;在扫描时,每个长方块代表255个扇区(在LBA模式下)或代表63个扇区(在CHS模式下);扫描过程可随时按ESC键终止;方块从上到下依次表示从正常到异常,读写速度由快到慢。正常情况下,应该只出现第一个和第二个灰色方块;如果出现浅灰色方块(第三个方块),则代表该处读取耗时较多;如果出现绿色和褐色方块(第三个和第四个方块),则代表此处读取异常,但还未产生坏道;如果出现红色方块(第六个,即最后一个方块),则代表此处读取吃力,马上就要产生坏道; 如果出现问号?,则表示此处读取错误,有严重物理坏道,无法修复。

注1:有些读写速度奇慢的硬盘如果用MHDD的F4
SCAN扫描并把EraseWAITS打开就可以看到,要么均匀分布着很多W,要么就是遍布着很多五颜六色的方块,这说明这类硬盘之所以读写速度奇慢,就是因为大量的盘片扇区有瑕疵,造成读写每个扇区都会耗费较长的时间,综合到一起就导致了整个硬盘读写速度奇慢。

注2:老型号硬盘(2、3G以下)由于性能较低、速度较慢,因此在F4 SCAN检测时很少出现第一个方块,而出现第二和第三个方块,甚至会出现第四个方块(绿色方块),这种情况是由于老硬盘读写速度慢引起的,并不说明那些扇区读写异常。 在扫描时使用箭头键可以灵活地控制扫描的进程,很象VCD播放机:↑快进2%;↓后退2%;←后退0.1%;→快进0.1%。灵活运用箭头键,可以对不稳定、坏道顽固的区段进行反复扫描和修复.

网友:
不一定啊有 些绿色 的可以自动影射进G 、 P表,但是不一定全部可以的!
哎,难。

网友:
MHDD不是万能的 没有一个软件是万能的 关键是会搭配使用

网友:
也爱自学这款软件,感觉还是挺惯用的.

网友:
用 mhdd软件功能很不错,一直在用它作硬盘坏道检测的功能

网友:
谢谢20楼

谢谢20楼康师傅的解释!让我又学到了不少知识!

网友:
坏道太多了, 是不是就不容易修好,即使修好,是不 是也用不长,
我就有一块IBM 40G 7200RPM,用hddreg和hdd反复修了数次,最终修好了,可用了三四天就又over了,到现在还放着了,是正常的吗,请高手指点???

网友:
听说这款软件很牛啊,不知道能完全修好坏道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才是很不错的帖子,是新人学习的楷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