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的焊接

楼主(2008-01-04):
哥哥门我的内存金手指弄掉了,该怎么焊上去呀?
别骂我哦.

网友:
先用万能胶粘上去,再焊好就OK了

网友:
用胶粘好了,在飞线连起来就好了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 我正在焊呢,哎我用的502胶,现在弄的手上都有哦.
相信会成功的,不知道别人用什么胶呢?

网友:
飞线  和导电银浆都可以   实在不行有3 B 的铅笔画重点也可以...

网友:
用胶粘好了,在飞线连起来就好了
:) :) :)

网友:
细活呀,多修几个金手指,就会修的很漂亮了,

网友:
哈!~`  运气好的话,你内存的金手指都不用焊的,主板是看你插反烧掉的还是,经常插拔掉了的

网友:
换基板即快又好  不过要考你的焊功过不过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