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显示器F702B的疑难杂症

楼主(2008-01-04):
今天接修一台别人修过的LG F702B电源部分修过,其他地方也都有修过的痕迹,故障现象是通电后,继电器不停的吸合,同时各组电压也在不停的变化,电源灯亮绿灯,二次电压有升压断开后,继电器还是不停吸合,检查了半天查不出来问题,只觉的电源块UC3842的7脚电压有点不正常是18V,还望高手指点

网友:
你要先判断出是电源的问题还是后级电路的问题。

网友:
别人修过的地方还要注意检查一下有没有被人弄乱的..

网友:
这种情况就按楼上几位说的修.首先要确定是电源本身问题还是负载问题.同时也要注意别人动过的地方元件是否有安错的.

网友:
奇怪的是,切断5V或者断开二次电源脚IRF634的行电压脚(55V)继电器都不吸合,各组电压也正常,如果断开进高压包的脚也是不停吸合再者我如果断开行场或者视放芯片的两根串行总线,继电器也不不停吸合,但电源灯由绿灯变成黄绿交替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