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桥集成

楼主(2008-01-04):
各位师傅请教南北桥集成的修法和普通的主板是一样的方法吗?

网友:
就照我的理解啊,这样的板最不好了,修又难又易坏,.就是说现在这个技术还不成熟.最好不要用这样的板子.

网友:
目前还没看到有这方面的技术性文章。NB、SB集合在一起,电路都不一样了,我想维修思路应该也不一样了。

网友:
以NF为代表的整合桥,修起来大体上也差不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这位大哥,工作需要啊,不过也让我明白了这中板子修复率了!

网友:
谢谢

谢谢大家我是新来的!以后多多指导哦!!!!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我修的就是NF3  NF5  的都集成的内存旁边的一个供点IC易坏,还有桥的旁边的电容也容易爆,我就是电路难跑!谢谢你!

网友:
单桥的很难修,特别是C61,虚焊太严重了

网友:
应该有差不多的地方吧,不过整合越多,桥片损坏的可能性就越大。

网友(2008-02-21):
走过 路过 学习中 这种板子应该还属于新兴的技术吧

网友:
修法肯定没有多大变化,大同小异,这种板桥是坏的多

网友:
有很多东西不懂啊,上到这才知道什么是三人行必有我师也

网友:
以上各楼说的对我这种新手很有用!学习了!

网友(2009-03-30):
将来这样的板子更多 要好好的研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