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课堂:电容损坏了吗?

楼主(2008-01-04):
新手朋友,看看下面的这个供电部分有没有电容损坏?如果有的话有多少,是那几个?

网友:
上面3个明显坏了!!!!!!!!!!!!

网友:
不知是不是照片角度影响,上面三颗有浸汁迹象不敢肯定,第三颗好象涨顶了。二排左起第二颗漏液,但网站的标识又刚好挡住了,很难辨认。

网友:
底排的6个由于光线强,看不出来,上排的右边两个明显鼓顶了!

网友:
上面第23个坏了,第一个看不清楚………………………………………………

网友:
张老师这张图主要考大家对电容的相关知识。从这图上看最明显的也就是那几个黄黑色外壳的电容(呵呵 不知这块有没有帖片电容)。也就是电解电容。电解电容从他的制作工艺及工作原理上确定了他的一些损坏特点。如果光从外观上看不外乎1. 外壳膨胀2. 漏液 3.爆裂。这张图我只看到了上排右边两个有点膨胀。漏液和爆裂的好像没有。当然如果是实物看可能要好看多了,不过也要仔细的,有时轻度的顶部漏液可能不明显。重要的是用仪器测定电容的好坏了。坛子有我也在学习中。
  张老师不知我说对了没有。新手学习中。
请教下 1.电容好坏在线能不能用万用表测量判定好坏。
           2.这块是那部份的电路啊 图中那个黑色的 标1R0M的是什么?是电阻吗?

网友:
板上不好判断是否电容坏了。
1R0M =1.0uH电感,20%误差。
详见: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7601-1-1.html

网友:
2 3 是鼓包了 1看不出来 另回复6楼的朋友 这部分是给CPU供电的那几个电容也应当是滤波电容吧 不知道对不对请张老师指正

网友:
图片不怎么清楚我看鼓包的是上排右边的那2个鼓包了 没有鼓包的很难知道它的好坏,只有拆下才知道,有时我们的表是测不出来的,要用代换发才行

网友:
只看出第一排的第二和第三有明显鼓起来···
   其他的好像光线不是很好··反光有点老火··所以没有看出来···不知道这样回答算不算正确···

网友:
我能看到底下一牌还有2、3两个是鼓的,可惜被字挡住了,不容易看清楚。

网友:
这个是七彩虹nf4板子的富士通的固态电容,一般不会鼓的,但这板子本身够垃圾的,用再好电容都没戏

网友:
图片不是很清楚
但明显上排的23电容冒顶了

网友:
能肯定上排三个都是坏的 右边第一个和二个暴降了  左一漏夜了

网友:
除了发现右上脚的有点微鼓 其他没发现有鼓的
不过图片看不怎么很清楚
另外3楼说的漏液应该是图片处理时候格式问题造成的失真
而且那个微鼓的很不敢肯定就是坏了
电容是富士通的R5固态吧 还没见过鼓包失效的 倒是见过一些出厂就有点看起来微鼓的

网友:
管他好不好  鼓了就换   5毛一个

网友:
看不清楚有些反光  。。。。

网友:
这些不是都是电解电容么 没看到固体电容啊。还有说实在话我看不清楚哪个电容坏了 不过如果哪个鼓了 或者漏液 爆浆 或者取下来用指针万能表来判断好坏

网友:
我看到有四个坏的上面的三个 和下面左边第一个```

网友:
上排2 3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是鼓包了 1看不出来

网友:
我只能看到两个坏的
可能是图的角度的病

网友:
应该是上排2和3坏了,不知对否?

网友:
应该是上排第二个和第三个鼓了个大包, 其它的看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
上面第2个坏,第3个鼓起了,估计也有问题

网友:
电容一般坏明显鼓
!!!!!!!!死机!!!!蓝屏!、
好主板电容鼓一般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上排的右边两个明显鼓顶了!

网友:
可以看到靠近外接口的2,3个鼓了,下排的第2个鼓了,其余的看不清楚,

上面是 张先生 的正确答案吗??

网友:
好像有二个臌起一个陷下去了.................................

网友(2008-02-11):
这个容易从外观上判断  一般鼓包 或者漏液的都是坏的或者不稳定的 必需换掉 换电容是我修主板以后第一次做的事 很直观 也容易换

网友:
从照片上看,如果这些电容是同一型号的,那么只有右下角的三个平顶电容是好的,其它都好象都要裂顶了!如果不同型号,顶部带“K”防爆则另当别论。

网友:
一排二三两个电容明显鼓涨肯定是坏的了

网友:
我看明显就是上面从左往右数的2。3二个电容坏了,别的看不清,无法判断

网友(2008-03-23):
上行3个都坏了!!
         下行左到右第二个一定是坏的其它看不清

网友:
我能看到底下一牌还有2、3两个是鼓的,其它的被字挡住了,不容易看清楚。

网友:
出了上排第三个我能看出鼓包以外,其余的我都看不出!

网友:
上面2 3两个明显鼓了,其余看不太清楚,本来就用着这块板,因怀疑有问题结果返厂一个月换回另一块应该是正宗的版本,电容不是这种,是没有塑料皮的,感觉才是真正的固态电容。黑色的3个1R0M应该是固态电感吧?

网友:
晕,后两个我都看处来了,坏了、。。

网友:
电容除了上面涨鼓……可以明显看出来……

不要忘记也看看电容下面,有时候下面也漏液的……

对怀疑的电容,可以焊下来,用电容表测量…………更换。

网友:
照片的反光不好看,

如果能看到板 一定知道````

网友:
上面3个都有问题了,下载左边2个也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