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键盘口不能用

楼主(2008-01-04):
品牌机上拆下来的ASUS P5PL-TML-S ,键盘口不能用,bios也刷了,io也换了,排组也摘了,键盘鼠标的data线是经过一个排组连接到io的。还有什么问题会引起这个问题的,现在的现象是,开机就显示  bios checksum error,press f1 to continue.还有什么会引起这个问题吗?

网友:
你要先确定,键盘在出现这个提示之前,是不是好用的,也就是说,键盘灯会不会亮?在按下NUMLOCK键时。
如果是亮的,
请参考下面的贴子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12916-1-1.html

网友:
按f1没有反应,数字等是不亮的,后面没有排容,不过一排的电容两边短路,都没有对地的。

网友:
测试卡代码显示多少?

"BIOS checksum error"   提示BIOS自检出错。一般会走41代码,典型的BIOS出错。

不要先考虑键盘的问题。

网友:
我这几天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三块华硕板 键盘不能用,供电 数据测试都正常。开机上键盘灯还亮一下,SL的方法都用过还是不行,换了IO还不行 ,有可能代换件不匹配。修的几块自检完后出现F1F2不继续的华硕板,最后发现COMS电池别的三极管挂,换后都好了,就键盘不灵的还搞不定,一句话华硕的板就是麻烦。

网友:
一开始就已经刷bios,把数达电脑的logo换成紫光的了

网友:
换BIOS芯片重新刷!

网友(2008-02-20):
我上贴说的华硕主板键盘不能用的故障解决了,修好一片,其他两片都是一样的故障都搞好了,原来是CPU座架子下面连接IO的线断了几根,几块板都是断了两根以上,看不出来.是跑线测量出来的.